没复位的主板

楼主(2012-02-10):
有些主板CPU有电压复位电压也有就是没复位,怎么找思路

看看

网友:
复位电压都有了,怎么会没复位呢?

网友:
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

网友:
Check capacitor in reset chain

网友:
全板供电是不否全正常,时钟有没有

网友:
不要重置之後呢?停電後呢?

网友:
是全板无复位还是某个设备无复位   都有复位电压你在哪个测点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