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E令人纠结的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2-02-10):
一台同行送修机,接机一看一长两短报警,基本上在显卡方面着手了。拆机一看是A卡,直接更换新的。这款的板子在三星里面还是比较厚实的,BGA不容易变形,还是比较认真的做完。装了该装的开机晕了,还是一场两短报警。显卡肯定做好了啊,难道芯片有问题,再上一片,还是这样,无语……。那在看看北桥BGA一下还是这样报警。显卡和桥的电压均正常,哪位高手遇到过的,出来指点下啊!~~~显卡是ATI的,北桥是965的,都新换的。诊断卡跑2A-38-DA-04-64-44-55-4A-D2,就档那里报警了。

补充内容 (2012-2-13 22:22):
有一个电容旁的小孔穿孔,导致显卡跟北桥不通。用小锡球补好,修复。
详见14楼。

网友:
内存  也有可能是硬盘

网友:
内存换过了,而且打过阻抗都是好的,硬盘压根就没有装上去。裸板测试的

网友:
北桥和显卡之间掉件了,应该

网友:
加焊北桥吧 没记错的话这机器是ATI芯片组的

网友:
显卡是ATI的,北桥是965的。都换新过

网友:
看看显卡和北桥的条件都有了吗

网友:
碰到过一款三星的A卡。是显卡芯片后面一堆电容有一个短路了。。也是一长两短报警,没有焊过。直接换了就OK了。。。

网友:
忘记是哪一款了。。只记得是三星的。

网友:
你可以找找看显卡芯片后面的电容里有没有短的。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我修到过报警 刷BIOS好的

网友:
北桥的问题 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断线,细心才行呀。我就不够细心。

网友:
在哪要贵了没修,上家故意的把

网友:
今天正好一台一样的机器换风扇,拍下来给大家看看。那个点也是上家弄的,应该是自然氧化击穿,机器原来没有搞过,还是“处”呢!~~~

网友:
耦合电容到北桥的   一般都要测一下的

网友:
呵呵,穿板的事我常干

网友(2012-03-17):
学习了,今天碰到一台旭日420A也是显卡报警,也是二修机,客户说是别家没修好的,不知道上家有没做手脚。明天认真看看。

网友:
只要细心点,总有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