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 ,重复加电,

楼主(2012-02-10):
西数160G 不认盘,老是循环加电,求大虾帮忙

网友:
固件的问题,很多时候是ATA的问题

网友A:
主板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漏电吧

WHAT?  ????

网友:
ATA是固件里面的一个模块名字。

网友:
PC3000可以修吧

网友:
ATA就是11号模块,相当于希捷硬盘的LDR,我说的不知对否,请罗老师指正

网友:
其实 这是一160AAJS系统的白WD盘的通病,

网友:
换下电路板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多是电路板引起的,先找张板代代换下,要换ROM过去。

奇怪,wd的黑盘我有几次没换rom竟然不敲盘,mhdd检测一切正常,望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多是电路板引起的,先找张板代代换下,要换ROM过去。

奇怪,wd的黑盘我有几次没换rom竟然不敲盘,mhdd检测一切正常,望解答

网友:
反复加电先换个盘试下吧。也有ROM坏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多是电路板引起的,先找张板代代换下,要换ROM过去。

那只能说明你换上的板的ROM版本正好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