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还是三星943程序问题 急求,屏是BOE HT190WG1-600

楼主(2012-02-10):
按键无反应 刷过几个943的程序 可是都不对。。求高手帮忙
三星

网友:
以前是什么毛病呀

网友:
最初是什么故障 ?是在不行就改板子吧

网友:
说的不是很详细,给你一个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台943BE的,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这样的屏。。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电源电压都正常,接驱动板,花屏。乐华的2025L好像是不能用,用鼎科免驱的板子也是花。查找驱动中,,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943NWX,故障时不能开机,经检查按键电压正常,后来查出是电源板15v的一路二极管击穿导致15v几乎完全短路,这个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