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A3000,855GM集显北桥上有没有散热片?

楼主(2012-02-10):
刚修到一台老机器,华硕A3000,板号:A3N    14.1正屏 855GM北桥  CM1.3
原故障是北桥被人修过短路了,重新换了一片好了,顺便说一下,原机的桥是855GM的,我换的是855GME的,可以代换
拆的时候就没有看见北桥上有散热片,装好后,开机测试有一项温度80多,怀疑北桥温度过高。

网友:
印象里有一块铜片的,固定在主板上,不连风扇

网友:
有一片白色的 铜片固定在主板上的

网友:
不做好散热,还是会坏的

很多855的板上面不用散热,部分做工好的上面有加散热.

网友:
看来还要拆开来搞一遍了,感谢楼上同仁

网友:
一看就知道有散热的东西,不是上面有印记吗。

网友(点评):
这个北桥是我从另外一片料板上拆的,恰好那块板子上也有一个铜片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