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LG L17LA-5不通电

楼主(2012-02-10):
客户拿来说不通电,首先开机通电看看,靠!正常.开着点亮不管了,10分钟后,自动断电.打开机器,拆出板子,再开机,出故障后,测电源输出电压,5V  12V都不稳定,5V只有2V-3.5V摆动,再测300V正常,电源管理芯片203D6供电230-280V之间摆动,二次电源12V也只有4-8V摆动,这个电压是通过一个10欧电阻后,再整流滤波,换滤波电容看看,还是不行,再换掉203D6,开机二分钟还是一样,,再测203D6周遍没有东西短路,晕呀..考虑还是二次电源12V不稳引起的,不行换整流二极管,拆板子找一个换上,开机半小时OK,换下的二极管用表测是好的,但工作到10分钟左右就不稳定.
写得不好,给朋友们参考,修电源举一翻三,几乎都差不多.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