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这两天的机子修理

楼主(2012-02-10):
1.一台ACER 4936ZG,板LA-4493,用电源适配器开机运行完全正常,充电正常,但不接电源,用电池可以加电指示灯亮不开机没显示。拆开在充放电电路附近量来量去,都没问题,用电池CPU没供电,既然用电源没问题,猜想是电池电压低一些,电路上有漏电或软击穿,先换大电容,把NEC大电容换下,一试OK!

2.神舟优雅什么型号忘了,板U50SI1,可开机外接显示内屏无显示,量无3.3V屏供电,量
Q31,Q34及周围没发现问题,R280低电平,估计显卡这边出问题,客户坐边上等得急,干脆Q31S、D极短路装机交货。

3.海尔W66,开机进系统有小花点,鼠标拖尾影,有时偏色,有时热机重启不显。7400Go,报价两个选择,加焊或换升级版,客户选380的换,尽管很小心,拖掉3个点(可能原来板子加焊过,加了两片皱铜皮),换上装机收钱。
(没图片)

网友:
恩 不错 生意还可以

网友A:
楼主技术好,但是神舟那个我没看明白,能说明一下原理么?

网友:
那个NEC电容的在东芝上面表现多为用适配器死机的.你这个倒相反了用电池不行.看来这个大电容很奇怪啊..

网友B:
没3.3V的那个不是显卡没发开启信号,你短接能亮吗

网友C:
惭愧,技术一般。屏要有3V供电才显示,有背光无显示会白屏,无高压开启无背光会黑屏,Q31导通3.3V才加到屏上,Q34控制Q31,LCDVDD_EN控制Q34。短路Q31就不管控制信号了,直接3.3V过去,也有的高手直接在屏上找3.3V,连CD壳子都不拆。不对之处请高手指点吧。

网友:
NEC的东芝用的换过好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3.3V的那个不是显卡没发开启信号,你短接能亮吗

外接是亮的,量Q31D无3.3V。Q31、Q34量没问题,也换了...

网友:
NEC电容应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但是神舟那个我没看明白,能说明一下原理么?

楼主应该是把D S极接通,让3.3V直接过去。

网友:
你很谦虚啊。。技术与理论并进。。不错

网友:
路过看高手解决~

网友:
mos短接不会又后患吧

网友D:
缺屏供电就要这么搞,搞显卡更麻烦,NEC那个电容真是头次遇到过,跟电池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惭愧,技术一般。屏要有3V供电才显示,有背光无显示会白屏,无高压开启无背光会黑屏,Q31导通3.3V才加到屏 ...

呵,那样会引起开机显示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惭愧,技术一般。屏要有3V供电才显示,有背光无显示会白屏,无高压开启无背光会黑屏,Q31导通3.3V才加到屏 ...

那么导致问题的原因到底是显卡还是Q31本身?在屏上找3.3V是不是就是连个3.3到屏保险啊?楼主在电路方面挺有成就,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惭愧,技术一般。屏要有3V供电才显示,有背光无显示会白屏,无高压开启无背光会黑屏,Q31导通3.3V才加到屏 ...

你要保证显卡在LVDS这边确实有信号 短接才有用 否则只会白屏!LZ 这次只是运气好 要是显卡扶着LVDS这边坏掉了 你短接也没用 !所以兄弟只能看看 不能完全仿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屏供电就要这么搞,搞显卡更麻烦,NEC那个电容真是头次遇到过,跟电池也有关

客户原来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淘宝订了个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保证显卡在LVDS这边确实有信号 短接才有用 否则只会白屏!LZ 这次只是运气好 要是显卡扶着LVDS这边坏 ...

这个问题确实没找到,外接是显示的,所以显卡的问题可以去掉一半,Q31、Q34周围的元件我都量了,时间的问题就直接接3.3V试试,有显示,而且没什么显示同步问题,交货再说。具体的原因有机会再请教研究。要说运气,至少也要学点基础吧?修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修得好就是运气好,呵呵

网友:
貌似NEC大电容很容易坏的说。。好几个都是通病

网友:
nec大电容冷机时故障明显,机器热了,就不影响使用了

网友:
滤波电容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