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自动触发 不亮机

楼主(2012-02-10):
联想B450 插电源自动触发,触发后电流在0.65--0.8直间反复跳变....各部位电压都正常.不亮机..大概什么情况?

网友:
先放个电在说,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写个BIOS肯定OK

B450 25X16.rar

80%新机子先刷个BIOS都OK的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啊

网友:
没有进水,装上BIOS电池就自动触发,放电也没用...准备刷个BIOS 谢谢...

网友:
那样好像是没有检测内存

网友:
刷个BIOS吧。。这机器BIOS爱坏。。。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显卡跟BIOS容易出问题,建议LZ试试

网友:
集显的,准备换北桥了....

网友(点评):
什么北桥啊,AMD的可以修下,英特的不容易坏的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电流在0.65--0.8直间 建议换内存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做北桥(显卡)吧

网友:
现在好没好啊怎么好的啊

网友:
B450  BIOS容易出问题,建议刷个

网友:
修过一台bios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头痛

网友:
楼主整好的话说一声

网友:
反复重启一般为显卡或者北桥有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北桥坏了 你的另外要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看你的待机有点高

网友(点评):
哪里看出待机高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自动触发都不对 还去换内存做什么 先把他修的不自动触发吧

网友:
没解决,客户不肯换版...机子还给客户了...白忙活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是北桥吧【显卡】~~~~ 加悍下试试

网友:
期待楼主回复最后结果~~~

网友:
电流跑到那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没明显异常的机子是折腾人啊 ,我也遇到这种机子,一般都是BIOS和显卡,还有U那块的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我也有一台啊

网友:
没解决,让客户换板,客户不肯...机子还给客户了...白忙活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检查电路吧,如果没有问题,就换个北桥试试吧
结果出来了记得说声。谢谢

网友:
集显的,桥有问题,遇到过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最后怎么样了,我现在也接了一台这样的

网友:
我看还是先刷BOIS吧

网友:
我的和你的i一样哦 还没解决掉

网友:
BIOS,CPU,复位,显卡/北桥,一步步查,不需要换板的

网友:
换北桥啊。。。

网友:
迅维学的是经验.....

网友:
感觉楼主的BOIS没刷好。~

网友:
个人感觉都是却电压吧!!!

网友:
来学习问题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哪的问题啊?楼主说说,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板子工作在什么状态吧
这样才好进行下一步啊

网友:
这种机器北桥坏的多

网友:
先刷个 BIOS 在换北桥

网友:
反复重启,建议打下信号有没,这样可以来判断哪个部位的故障

网友(2012-03-12):
刚接到一台电流跑到0.5A,一直停在那里,就只有一次跑到了1.6A.写过BIOS.会不会是北桥呢

网友:
没解决,早就让客户取走了...

网友:
集显的 做下 北桥 我才修了一个独显的 换了显卡就OK了

网友:
按3大件修吧

网友:
自动重启 是开关连键吧 不上电流 就不晓得了

网友:
拔掉COMS电池 放点试试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路看看!查电路图

网友:
刷BIOS了,不行干北桥

网友:
换北桥吧 先试试

网友:
楼主已经说客户部修了,还问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