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HD !求助!

楼主(2012-02-10):
   我这 有一块明基G900HD     5 V     3.3V   都有就是!    就是 没有12V  !我 查变了就是 找不到问题!  求助啊

网友:
检查一下+12V整流管是不是虚焊了。

还有变压器引脚

网友:
   应该 也没为题啊!

网友:
你的电源次级不是有两个三条腿的管子吗?有一个是12V有一个5V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
不可能没有12V好好找找吧

网友:
你12V的整流管短路了吧

网友(点评):
12V整流管要是短路了 电源不烧也没电源输出了

网友:
通过滤波电容查找。

网友:
5V都来了,12V应该产生了呀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看看,高压断路会拉低12,或者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