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联想纯平显示器的通病吗

楼主(2012-02-10):
我今天收到四台联想显示器。现象是开机指示灯是绿色,几秒种后变为黄色。中间好象能听到高压的声音。但是屏都是黑屏。没有出现图象。也没有出现无信号联接的字样。拆机测电压。发现刚开机时行场芯片有关12伏供电,可是几秒钟后供电没有了,一路跑下去发现这个供电是由CPU控制的。CPU的供电,复位电压也正常,晶振电压角也正常,就是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型。机子各项电压都正常。我也刷过数据了。还是不行。请都同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视放电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接主机啊,有的显示器不接主机就这样

网友:
和视放电路有什么关系,开机的时侯行场芯片有供电,过几秒种后供电就没有,是节能电路有问题,这个是有微处理芯片控制,测这个处理芯片控制这个脚,开机时有电压,也是几秒钟后这个电压就没了,也刷了程序也没有作用。

那有没有可能是保护了啊?

网友:
如果确定联机正常,检查一下行场同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纯平显示器有什么难搞的

网友:
请看清我的问题再回复好吗

网友:
学习学习  显示器我修好的几率还很小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你查下12输出连的一个三极管,直接短接他的出入脚,要是电压拉低,多是视放集成坏多,有些是高压包坏

网友:
还没搞定吗?
参考一下5楼意见比较靠谱

网友:
确定主机正常话,坏的可能是高压包,二次电源,电源本身,视放电路,场电路。
拆下行管,二次电源管,测电源还会不会保护,会查电源,不会查后面。

网友:
黄灯说明没有信号输入,而不是保护,建议检查VGA信号线,是否脱焊
另外即使有显示检查信号线等字样,灯应该是绿色的。。
应该是开机直接进入省电模式。。
还有联想的显示器多是OEM的。。查查具体生产厂家。。有可能是AOC的。。

网友:
说起来惨愧,纯平显示器维修费用低,实在费劲的客户不同意加钱的只好放弃。不过这对我们的技术提高不力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通电插上信号看看灯变化 看有没有高压 二次电源工作没有 然后在尾板

网友(2012-03-29):
是不是 电容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