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我的主板是昂达n68gd3,如何修改BIOS达到默认从网卡启动?

楼主(2012-02-10):
做的是无盘系统,每次设置从网卡启动后如果关电源后或都放在地上久了,就恢复BIOS了,换了几个电池没用多久,烦了,现在找到一个工具可以修改,AMIBCP v346汉化版的,是不是简单的把Disabled改为Enabled就行了,安全值和优化值是什么意思呀?2个一起改吗?改好的BIOS刷进去会不会变砖呀?

网友:
高手来关注一下呀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A(2016-07-11):
有同样的需求!!以前这个论坛看过怎么修改,但是搜不到了,你解决了没有,解决告诉我一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同样的需求!!以前这个论坛看过怎么修改,但是搜不到了,你解决了没有,解决告诉我一声

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选项 ,有的话就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选项 ,有的话就可以改

我的主板是华硕H841M-K,不知道是否可以,华硕bios是.CAP文件,你提供的软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