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电影输出问题

楼主(2012-02-10):
我的显示器电源板低压部分没有12V 5V的电压输出?vcc有9.9V

明基显示器,电源板是715G2538-3 ,IC是EA1530A

网友:
说都没说清楚,至少说下品牌型号吧,

网友:
哇塞,问这问题大把原因的哦。主要看看保险,整流桥、12V/5V整流管。开光管、电源IC有没有短路。或者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
你最起码测下保险,大电容有没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