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的G430

楼主(2012-02-10):
G430独显的板子,开机电流跳到0.45左右,加不加内存一样,测量主板各路供电正常,CPU供电1.04V,测PWRGOOD也正常,再测PCIRST也正常,找不到思路了,试试COMS放电后,居然好了,一会买彩票去。。。。。。{:soso__3641000679529999390_4:}

买彩票~~~中奖得分享一下啊
相当利害.

网友A:
什么的芯片组啊

网友:
运气吧了! 呵呵

网友:
LZ运气还真是不错啊是可以去买彩票试下,不知道你那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爱坏

网友(点评):
是类,开始怀疑BIOS,没想到放电就好了

网友:
我咋没怎么好的运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芯片组啊

INTEL PM45  独显的

网友:
恭喜你啊!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是南桥的问题。这个在突然掉电或温度变化明显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那这个要如何处理...

网友:
有好多几机器都放电好的,ACER 4920我就放好3台

网友:
过些时间还会不行。。。。

网友:
AMD的放电和一些上网本还有遇到过

网友:
放电的事情偶尔也遇到几台  呵呵  LZ运气不错

网友:
没这么好的运气过

网友:
有时也遇到过,但有的机器没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点评):
我也怕它回来。。。

网友:
昨天也放电好一台CQ45 过内存了 准备拆机吹显卡 看见COMS电池 放电  好了 不用拆机了  舒服啊 所以啊  有时候还是先放电 在弄其他的 有时候有惊喜的

网友:
这样也行的啊!!!!晕死

网友:
没碰到这么好修的机子!

网友:
我接到过的机器,没有进水没有让人修过,还有电感都有电压的,我都会先放一下BIOS电,有可能就好的了。

网友:
索尼有这情况

网友:
维修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  修前先放电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了几台 都是放电好了  应该算通病吧

有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经常遇到的。有时还会重复上电

网友:
WO  ZHENG ZAI XUEXI  ZHONG

网友:
运气吧了

网友:
放电确实可以解决很多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CMOS放一下电就好,碰到过几次。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子

网友:
这种机保一个月。。。。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一般复位出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能够解决就好啦,返修就是后面的事情咯,有时还是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
呵呵,应该先放电呀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的运气很好,不过现在又好多新机器都是BIOS有问题,放点OK。。。。。就是自己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 PM45  独显的

这种机子放电很快又一样不行的 ,我这就有 这一客户时不 时来放电,最后教他自己放电了 。那个晕啊

网友:
没遇到过,有点讲不通呀,神奇

网友:
台机板上,不少是这样的, 笔记本当然不例外, 我也遇过不少是放电好的, T400一台,华硕板号A8E 的一台, 还有日系的本本,设计时就这样,放电就好,

网友:
运气好 就是可以

网友:
只是碰运气。。。

网友:
修到个 东芝L600开机白屏 最后把BIOS电池拔掉 重接好了 郁闷呀

网友:
楼上白屏,放电就好,有点不太思义!

网友C:
之前是不是进水了
易淑伟
看不出来进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不是进水了
看不出来进水

网友:
呵呵 昨天我也休到过东芝开机不显,后来全拆,装回去OK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