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手百思不得其解的飞线

楼主(2012-02-10):
搞了几地笔记本的料板 拿来研究一下,板很新,大件没动过  可是上面有飞线,看了半天硬是没看明白这飞线的原理,放在论坛上 各师兄帮忙看看,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呀,添加附件,浏览 选择相片,然后鼠标停在,上传那里,怎么点都没反应,

网友:
图片都没有?

网友:
重新调整了图片地大小,用手机拍地,不是很清楚,师兄们见谅啊

网友:
在网上搜索主板说明,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
这是IBM的板子吧,这种板进水后常断线,必须要飞线接上才进,不过像第一个图上的这种飞线不常见

网友:
这种是T40的板吧,很垃圾的,看样子是网桥那飞的线,对应网线接口1236

网友:
就供电啊

网友:
第二张图 要是说直接飞过去还好理解,关健是 他接了一个三极管,B E 级还连在一起,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三极管的C极为高电平,B极就变成低电平了,C极为低电平,B极就为高电平了,

网友:
看不清楚可能是网速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