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不亮机

楼主(2012-02-10):
宏基5100,开机电流跳变,但不大,从1.1几跳到1.4几再跳到一点5几不动,请教高手指点,谢了!
ACER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给点建议吧!苦等......

网友:
AMD的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座后面有无大电容的?有就换了它

网友:
帮顶。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换AMDCPU试试,昨天修到到台ACER4535G机子就是CPU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