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常用检测的方法

楼主(2012-02-10):
内存供电VCC通常由MOS管、电容、电源管理芯片比较器、基准稳压源、多端比较器等组合而成,新式板子大多使用电源管理芯片和多端比较器级成,而VTT大多由多端稳压器和电阻电容构成也属于PWM芯片的一个分支,检测方法
      检测插槽VCC、VTT、SPD、I2C的电压是否正常;
1、检测各个电子元件的供电及输出是否正常;
2、检测插槽供电与上下管是之间是否正常,中间的电感,并联的电容。
3、检测上下管与比较器高低端门是否正常,一定要注意过流反馈那条线上的电阻
4、检测PWM是否还给其它电路供电,会不会把PWM芯片电流拉低;
5、如果不开还要看一看BIOS是不是坏了或者IO是否坏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学习!!

赞一个 不错

珠穆朗玛峰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总结的非常详细,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总结的非常详细,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嗯。。。。很详细@@@@

网友:
这哪是内存维修啊,最多是个内存供电的维修。

网友(2012-04-02):
是啊

网友(2012-02-11):
楼主总结的非常详细,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4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充实自己

网友:
修内存主要看你的主板是不是够强,能带过一般都可以修!

网友:
这说的是内存电路嘛

网友(2012-03-15):
新手就可以学  你是讲内存不过  不是修内存条咯

网友:
来赚分的吧,这里不是主板维修

网友:
新手,学习了。希望以后有内存坏了用得上。

网友:
看不懂,能说一下12C的电压是什么电压吗?

网友:
讲得非常详细。

网友:
楼主总结得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