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坏地屏新情况

楼主(2012-02-10):
前段时间帮客户进水的屏 换背光模块 一时粗心,装屏的边框时,把屏上下二个脚 压碎了点,开机 发现上下有粗粗的黑色像墨水一样的 跟客户商量换屏 换下地屏 自己留着,点机用,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下面靠着灯管的地方,黑色 面积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上面反而越来越多,试想,是不是因为灯管发热 才会让黑色面积越来越少,要是这样,像这种,碎得不是很历害的屏 在上面多加一个灯管,或是,用风枪吹,嘿嘿 那不是可以,起死回生,

网友:
“像这种,碎得不是很历害的屏 在上面多加一个灯管,或是,用风枪吹,嘿嘿 那不是可以,起死回生,.....”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小心會爆吖。

网友:
毫无根据,只能越来越坏

网友:
就是,万一那在爆了就不好了,赶快丢了吧。呵呵

网友:
你那情况  我想应该是压坏.造成漏液..进去空气了..可能时间放长 一点..边边上的跑出去了一点....传说中有一些手法 针对轻微的边角漏液现象是可以改善的...但自己没亲手试过..

网友:
现在这行情除了141LCD其他的屏基本上都不算贵两百多一块不值得费这么大劲研究了

网友:
还是丢了吧

网友:
这个不现实啊    放点胶上  不让漏液还行

网友:
哪有那么好的事哦,还是当废品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