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的方法

楼主(2012-02-10):
在维修中高压板坏的机率很大,有时找不到相应的高压板时,我们可以找相应的高压板进行改装,VIN端有四个接中,通常从上至下为5/12V供电、3.3V供电端、3.3V控制端及地线,只要了解这几个定义,对照线接上即可,3.3V的两个电压可以接在一起,控制端通常没有什么但一定要有电压

楼主 有根3.3是控制角 另一根是亮度调节啊 有时候碰到挑剔的客户也是要接的撒

网友:
讲得不是很详细,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点困难。最好有一篇详细的教程和图片。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最好有图片附上详细讲解一下就好咯

网友:
附上图讲的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对于新手来说不容易理解 老手不用看也懂得 现在就是这样个情况

网友:
不够详细 ,但是心里稍微懂一点了,学习了

网友:
呵呵  感觉出来了  。。。

网友:
你这样改不行,需要待机信号的 不然待机 白屏的

网友:
控制和开关信号还是分开比较保险

网友:
还是不懂求图片。。

网友:
有图更好

网友:
不够详细

网友:
讲得不是很详细,对新手来说还是很困难。最好有一篇详细的教程和图片以及过程那就更加好了。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呵呵这对新手挺有用的呀

网友:
讲得不是很详细。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讲得不是很详细,对新手来说还是很困难。最好有一篇详细的教程和图片以及过程那就更加好了

网友:
开启与亮度控制信号还是分开好些

网友:
O   行   不错 以后参考
其实你也可以 这样          记这样方便点 :1个供电                一个控制           一个接地   就记住 这3个信号和条件就 OK 了

网友:
说的有点草率   对新手来说是看不懂的

网友:
要是有图文教材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
不错。向大家 学习了!!

网友:
老手不用你说都知道,想告诉新手就说明白一些。让人家能学到东西,

网友(2012-03-11):
还不是很明白  晕死

网友:
通用高原板连接线有些就3条      供电 地线 开启信号

网友:
也不把原来的高压板给切断就改呀!

网友:
模模糊糊的,

网友A:
在电视机里,改高压板可以把亮度信号和控制信号接在一起,是不会白屏的,电视机开机就有控制信号电压的。液晶显示器是不行的,(也有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视机里,改高压板可以把亮度信号和控制信号接在一起,是不会白屏的,电视机开机就有控制信号电压的。液 ...

修不来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