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lcd。。灯管亮下就灭

楼主(2012-02-10):
一个22“lcd显示器。。。插电亮下就灭了。。把下再插还可以亮下 。 当时马上还灭。 。主开关管换了。。电容换了。。不知道哪里还跟这毛病有关系啊 。。难不成要换高压板了吗
补充内容 (2012-11-7 17:36):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最后发现是高压板的问题。。换后就好了
显示器

网友:
这个比较明显 是高压保护了
把高压条边上的小高压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外接灯管试过了吗/

网友:
去这看看我的贴子就你这种情况刚刚出炉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859-1-1.html

网友:
如果是灯管亮下就灭,一般是高压部分或灯管问题。先用点灯的板子点下灯看看。

网友:
如果是灯管亮下就灭,一般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x先得确定是 灯管还是高压板 然后 进行维修 或者更换

网友:
灭的时候开关的灯灭吗?还是先判断高压板或者灯管吧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灯管和高压有问题,外接高压看看,不行外测灯管

网友:
你就检查灯管,一般是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