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板嘀嘀响,以保护,查不到故障,求助

楼主(2012-02-10):
HPC电源高压一体板,通电后有很轻微的嘀嘀响声,判断为某地方保护
测量12V 5V均没有,断开 12V的电感 嘀嘀声消失
测量12V 有 17.8V之高
测量5V 有5.5V电压
之后就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本人新手,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会是哪保护了
求助

网友:
12V有短路。仔细检查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先把内存拆下插下,再看电源的9脚和14脚的电压正常不.触发排针那里是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检查一下变压器

网友:
对高压部分的MOS管、电容检查下,可以打个阻值看看。

网友:
2楼 4楼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们是在修主板吧
我的是显示器内部的 高压一体板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高压包问题

网友:
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问题找到了 4600的贴片有一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