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存定位 7600

楼主(2012-02-10):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8428608            0      8428608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8 A18 A18 A18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18 A18 A18 A18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A18     2107152           0     2107152           0           0
A18     2107152           0     2107152           0           0
A18     2107152           0     2107152           0           0
A18     2107152           0     2107152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只有写错误,应该是GPU空焊了

网友(点评):
盱眙桂林 朋友~~不好意思啊~~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指的只有写错误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个份读错误和写错误??这个我部太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哦~~~才注意到~~~是只有写入报错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写入错误和读取错误都说明什么呢?为什么写入错误应该是GPU坏了呢?

网友:
铁定空焊,这个显卡GPU空焊是通病。

网友:
表面看是显存问题。实际是GPU问题。

网友:
楼主别急着加焊GPU,只有写错误也不一定是GPU空焊,我修过一块9800GX也只是写错误,结果换显存好的。
你这个测试结果显示的是右边倒数第二颗出错,先加焊它,不行再换掉,最后还是不行那就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呵呵~~不好意思啊~~质询点问题~~~为什么这个报错是倒数第2个颗粒坏了呢?不是应该是倒数第一个坏了吗?A区的32-63那里报错不是倒数第2个颗粒吗?不太懂啊?能不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
樓主能不能說清楚點兒,讓我們無法判斷

网友: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gpu 虚汗 定位的话 右上第一个

网友:
三星的显存。右边数第2个 换了好了。谢谢大家帮忙。故障时小花

网友:
打显存阻止看看

网友:
三星的就是垃圾!

网友(2012-03-11):
我有块7300GT的mats7测试结果和你的很像,不过是报告A31错误。不知你说的右边倒数第二个显存是指哪个?是上边的那个显存吗?看过你的帖子我也怀疑显存虚焊,打算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