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拆屏换灯管的方法

楼主(2012-02-10):
今天接了台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具体情况是接上电源开机闪下就灭了指示灯正常,很明显要么高压问题要么灯管问题。
首先测高压,准备两个双灯带架灯管把灯管插到高压接口屏线拔了,灯管显示正常。OK高压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测灯管了
1 接上电源短接绿线跟黑线灯管一闪即灭
上下分开来测看上面组坏了还是下面组坏了。上面我已经测过了具体省略了。测到下面通电后一闪即灭说明下面灯管问题。
下面灯管分开来测最后测出来带红线的那根灯管有问题
这里直接破拆了就可以了
灯管要测试好不要把坏的装上去了
我装好后是这样的。两头焊点的地方记得要包上热缩管。
最后把灯管装起来后记得灯管要测下不要就装起来免得没装好就把显示器装了起来。
试机OK啦
本人文彩不好手机象素也太低希望大家见谅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没看明白“直接破拆”什么意思? 是坏灯管用导线短接?还是不拆屏从里面抽出来?
和LZ一样的手法,这么换只要小心就没事了。
完全同意,我就是那样的,没有什么风险
危险!!!!!!!!!!!
昨天我全拆 换4支灯管 搞了3小时 新手呀

网友:
这样做很容易返工的 还是拆开屏上下灯管一起换吧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不过我也弄坏了2个灯。心疼啊。不过好了

网友:
还是全拆了稳妥啊 建议楼主以后不要发这样的来误导别人了
这种方法不好的,显示效果不好、灯管不耐用,很快要返修的。
这种方法建议楼主以后不要发!不要害人!想必你自己家的机器不会这样修吧?
笔记本都是用这个方法,.台式机的屏一般是全拆.
hjq
不是所有的屏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不久还得返工.明显上下亮度和颜色不一致.

网友:
不是很同意LZ的做法。

网友:
这样子还没试过,但是这样子,其它的灯管还是很容易老化,易坏

网友:
呵呵 这种方法早就知道了 呵呵

这样我觉得还安全,,

网友:
没想到联想的显示器 也会用山寨屏...不拆屏换灯管 这个只是适用于某些屏..有些屏 换灯管 非得要拆背光.拆屏..

那些屏我就用锉刀,整个洞取灯管

网友:
我换灯管一般都全换的

网友:
我换灯管也是这样换的 这样省劲 风险不是太大

完全同意,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就是全部拆开不不见得复杂 关键是技术问题

省时啊,

网友:
飞线焊灯管是最保险的。不会短路。

完全同意啊,我也是飞线的

网友:
要看情况,如果老化严重,就全换,如果不严重,就换一组。

网友:
小弟不才,都没看明白什么意思,灯管飞线,那原老化的灯管怎么抽出来的,又是怎么换的?都没写清楚啊,只是给几张图片看不明白!

网友A:
上次接到一个从桌子上摔下来的,灯管坏了一根。呵呵,菲利浦的。直接焊一个1KV27P的电容上去。。交付客户。。

补充内容 (2012-2-11 13:28):
不是狠,是技术。。。

搞维修的还是以快,省为原则,我都直接把坏的引脚直接短接,也从没返修哦。
这招够狠,学了。

网友B:
不可取的方法!

网友:
还是全拆来的方便,也不要多少时间的,现在不是有带灯架的灯管吗,把坏的灯架拆下,再把好的装上也是很容易的,说不定还比你的方法来的快

网友:
就是有些屏是灯管可以直接抽出来的,大部分是要拆屏,楼主这样上图谁也看不懂,问一下你新灯管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
没重点。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几根灯管一起全部换新,免得以后用户返修

网友:
還是換拆了換比較好。

网友:
换一根灯管的,一般用个半年一年别的灯管也会坏,可没办法啊,这样才有维修量啊

网友:
我们换灯管的话4根一起换,一般的机器可以用此方法,特殊的就必须拆屏了

网友:
能这样修尽量这样修,有些不行就没法了!

网友:
呵呵,这方法好多同行都这样用

网友:
这么大的屏拆开换灯管多简单啊  何必这样呢 又不好看

网友:
这样比较快,风险小,效果也好,就是返修问题,没换的容易再坏。

网友:
這樣子 不好吧   全拆也不怎麼費勁,再說你這樣換,燈管的使用壽命是多久呢?

网友:
这样做如果在上面两根的话看你怎么焊。这种方法要看屏和屏的外型。有些屏用久了里面的材料一拆就散了。这样做还可以。

网友:
笔记本常用,我见过,台式机也见过一次,不过感觉这个方法不好,不过很安全。。。

网友:
我所有灯管都是这样换地100%安全。一般来说下面坏一根把下面两根都换了不过这次拆得比较好另外根没拆坏掉所以就换了一根

网友:
  灯架不取出来 灯管怎么进去 显示器动一下灯管不就坏了 在就是你的这个做法灯管都没看清怎么进去的 看的有的晕

网友:
这样换灯管的 功率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接到一个从桌子上摔下来的,灯管坏了一根。呵呵,菲利浦的。直接焊一个1KV27P的电容上去。。交付客户。 ...

楼主能具体讲讲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这样应该快不到哪去. 而且不美观.

网友:
  我还没有换过灯管呢。。。

网友:
这也可以啊,真是领教了哦

网友:
笔记本这样搞,台机的还是全拆的好..台机全拆简单得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取的方法!

说说你的理由为什么不可取,非常想听一下你的见解我Q752475405

网友:
台试机的屏还是全拆出来换好点……

网友:
没有看明白呀!

网友:
哦~~~原来有的显示器可以这样换灯管啊~~~以后碰到研究研究~~~呵呵~~~~学习一下~~~~

网友:
笔记本的可以这样

网友:
难道楼主的方法不可取吗?我感觉挺好啊,这样还进不去灰尘,不知道实际有几成的人在用?
我觉得应该尊重楼主的劳动成果。

网友:
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很方便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屏都是这么省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把旧灯管抽出来,新的填进去

正解。就是这样。不过一般来说两根都要换,这次是拆得比较好另外跟没拆坏掉就偷懒下

网友:
笔记本 几乎都这么换 省时省力     但是台式机   还没这么换过    你挺厉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灯管要一起全部换掉,新旧老化程度不一样,可能出现亮度不均,旧灯管也会用不长。有的灯架是用罗丝固 ...

兄弟你理解错了。这样换灯管是不用抽灯架的只抽里面的灯管……

网友:
交我的师傅一般不让我拆屏和背光,因为工作环境达不到无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换灯管啊,坏了就得换呀!

你不是说加一个电容就可以 了 没懂 请教

网友:
今天全拆 换了一根

网友:
这样换灯管 ,剩余的三条灯管容易老化。还没有试过这样的,但今天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就加个高压电容   要不就去掉保护   就可以了   很好用,这样搞已经很久了   哈哈    又快又容易解决问题 ...

哪里加个高压电容,这招还真没用过!

网友(点评):
换高压电容不是每台显示器都管用, 最后还是去保护百分百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理解错了。这样换灯管是不用抽灯架的只抽里面的灯管……

灯管线粘在灯架背面,你是怎么抽掉的?

网友:
有的带架子的可以直接抽出来,灯管不管坏几个,换的话一般都全换掉安全!!

网友:
是个办法  不知道实用不啊  笔记本 我这样换过  但显示器就没有了

网友:
这样换灯管的效果好不好呀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至少是有创新,请大家轻拍砖

网友:
原来还有很多人不支持这种做法的!!!

网友:
我个人是支持这样的方法,只要把钱赚到包包,不反修就是好事

网友:
笔记本采取抽换的方法可行。。。显示器不太可行。。

网友:
维修维修修到能用也行吧,只是总有点不是滋味,也许是山寨了点.......,好在自己的自己修

网友:
06,07年时我这样搞,现在都是直接屏了,这样还是很多不良的。
现在较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灯管距离近过1MM都会保护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是怎么把灯管放进去的?

网友:
我都是拆屏换的

网友:
新手 没看懂

网友:
这样返修的机率高,拆屏换一般不会有返修的

网友:
量少的可以,量多可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网友:
直接正常换的舒服

网友:
拆的时候不太方便吧

网友:
l量少的可以

网友:
呵呵。。楼主的意思是把灯管放进去时那个皮套就不套上了???直接用热缩管把焊接部位处理下???不妥不妥。。感觉有不了多久。。。

网友:
这已经是老办法了,如果灯管是坏在屏接口那边还不是一样要拆屏!

网友:
呵呵我也是用的这种办法!

网友:
没有弄明白怎么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