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2-02-10):
拿来是复位灯常亮,内存供电是1.5V(二代条),量无CPU供电,用AP+BD(8800+9605)组合,查8800第四脚电压只有0.70V,根据计算应该是1.2V,跑线拿掉与此脚相连的43T,CPU供电正常,上CD3.06不跑,一看北桥是G41,找一个双核上去还是不跑码,换诊断卡后就跑了(20元的诊断卡是要换了)。

在维修中走了弯路,也是发此贴的目的,修CPU后不跑码就认为内存供电1.5V低,查看论坛里的贴子,不少说APM7120反馈电阻中一个接地的电阻1.7K偏大了600,换成1.2K后的确内存供电是1.88V。但是此板修好后,我又把原来的电阻换回去,内存供电1.5V,跑码后就变成了1.88V。结论:P5QPL-AM此板的内存供电一开始就是1.5V,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

好

网友(2012-03-25):
43t 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2-02-16):
机算公式那里有啊
非常好的经验总结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这贴子的重点就是此板不跑码时内存1。5V,跑码后才恢复正常1。8V

网友:
这个见多了~~~大部分都是12过去分压的电阻坏了多 开启才不稳定~~

网友:
想不到二代内存也由1.5V

网友:
这个板要上双核U,上单核的会跑D0不动,MAC地址存在BIOS里

网友:
我今天修了这个板DVD 0.4V 不知道43T是什么,换了R13没用,直接飞了FSB的1.2V过去,试机正常

网友:
43T是什么啊?

网友:
我修了半天内存电压  日  听你怎么说我上个双核的  就亮机了

网友(2012-03-20):
是要上双核的

网友A:
43t 是什么东东

网友:
顶你了.还问43T不想说.学你了直接飞.OK亮机

网友:
今天修了华硕G41三代内存的板,不跑码时 电压只有1.22V  跑码扣,内存电压就正常1.5V  华硕做的一睦板就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到目前为止华硕板还没有修好过一块。

网友B:
我也没弄明白43T是啥东西,楼主出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弄明白43T是啥东西,楼主出来解释一下吗?

CPU电源管理芯片AP旁边的一个三角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t 是什么东东

CPU电源管理芯片AP旁边的一个三角的管子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怎么修就是修不好,但是一跑码后电压就升到1.88V了,一直都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0.3V的差别

网友:
楼主那个第二脚是干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