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待机0.08 不触发

楼主(2012-02-10):
联想 旭日 150  插适配器,0.08待机电流。5V待机有 3V 没有  3V 对敌阻值50欧姆~

网友(点评):
3V 5V 阻值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
这个算不算短路呢?

网友A:
3V和5V是同一个IC控制的吗,如果应该注意开启信号EN.

网友:
组织有点小

网友:
阻值偏小了。

网友:
能触发不?触发后电流是多少?这个先查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和5V是同一个IC控制的吗,如果应该注意开启信号EN.

恩恩,待会查一下,现在弄CQ40

网友:
先修出来再说啊。

网友:
等待结果  对150  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