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Z15 logo后黑屏(能进bios 硬盘 光驱 内存 都有认到)

楼主(2012-02-10):
sony VGN-Z15
故障     logo后黑屏
能进bios 硬盘 光驱 内存 都有认到   进bios后 在这款机子的boot项里没有 任何东西!!!
进bios 里的引导项  有硬盘 网卡  的引导项
本来要先刷bios的 但是bios一直找不到
就先吹了 南桥、、、  不行后    百般无奈下 干脆也把 显卡  IO 也加焊了。。。
哎。。。 还是一样故障
朋友们 帮下忙哈 ~  说说你们的看法
先谢各位了

网友:
刷个BIOS应可以解决的 很可能 BOOT里没有启动项 然后就黑屏了 如果有可能就可以启动

网友:
哎  要是有bios 就好了、、、 朋友 有没这类bios呢

网友:
我没有哦 网上好好找找看

网友:
我的是出现LOGO后灰屏主板还叫我感觉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SNOY的机器很让人蛋疼的。。。我以前也遇到过 但是没解决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得先排除系统,记住有些机在GOST下装得系统就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注意先用安装盘把硬盘分个区,然后用安装盘把系统装好后在系统进去后再格式化其它的盘后再装系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