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自开机掉电

楼主(2012-02-10):
收到一台联想SL400裸板,插电自动跑到1.5然后掉电,在开机无反应。目测ECIT8752被动过,BIOS芯片也被焊过,其他正常。打了一遍阻值正常,再次插电迅速量各电压也正常。等掉电后待机0.017,3V5V待机电压正常,看样子应该是EC和南桥信号不正常。打开图纸,找到8752 PWR_SW#141脚,按开机键有跳变。用示波器32M正常,EC请求信号到南桥PM_PMRBTN64脚无跳变,量64脚对地阻值13欧,短路。挑起EC64脚还短,看图PM_PWRBTN信号通过+3VSUS R3051直接南桥并无外挂,OK,南桥挂了。还好AF82801IBM还有一块,BGA。亮机。上家认为开机掉电后不开机,盲目换EC,刷BIOS。对时序不了解。总结,SL400南桥·易坏可能是通病。请兄弟们注意。好了抽烟。

网友(点评):
相当利索.

网友:
分析的好啊

网友:
思路清晰的

网友:
不错,我得跟你学时序了!~

网友:
ibm南桥是爱坏

网友(点评):
修得少,遇得少.

网友(点评):
是sl系列不要搞错

网友:
南桥,南桥,就是南桥

网友:
BTN这个信号连接到南桥,阻值低了,不是EC,那只能是南桥了。

网友:
好经验。多多积累

网友:
二修机也能秒杀。牛啊,不过一修哥也太菜了

网友:
楼主 能贴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sl400换南桥比较麻烦有黑胶

网友:
顶楼主, 分析的很好。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晰呀

网友:
sl400就是IBM南桥啊,你理解错误吧

网友:
学习了,挑起来不短了,是不是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南桥出问题的好像很多
是啊,特别是s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