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88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2-02-10):
佳能288打印机打印图片有一条条黑色,但不是很明显,打印效果没有原来的好,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考虑鼓芯的问题

网友:
可能设置有问题 你把打印机属性里的高级选项中的打印默认值里面的打印质量选高 再打印试试 不行的话考虑下墨盒和送纸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的墨不好,要不就是你机器脏了,看看黑线对应的辅助搓纸棍和喷头。

网友: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换一个墨盒试试

网友:
纸张类型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