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10):
同行送来一台F31A说开机经常掉电。接手后上测试电源待机0.01a,开机电流跑到0.4左右掉电,怀疑CPU没有供电。
拆机检查VCC_CORE没有,芯片是MAX8770。

查PDF发现无VCC及VDD电压,而电压是由5VSUS供给,测5VSUS也没有电压,而5VSUS是由5VPCU经PQ35而来,

PQ35控制极4脚待机为OV,开机后应该为15V左右的电压,而测量该机开机时4脚没有电压,然后发现PR172  1M的电阻损坏,

换之开机电流一路飙升至1.6A左右,连显示器显示正常,该机修复完毕。

网友:
LZ 的思路很明了 顶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我上次修的也是1M电阻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颗 !难道是通病?

有可能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思路不错,思路正确修志来才显得简单。支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修起来也很顺手

网友:
1M的电阻没那么容易坏的,看来楼主是运气好了,配到了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修了这么久都没试过这样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 LZ思路清晰 小弟佩服

网友:
学习了。我怎么这碰不到这种问题?很多机器图都找不到。

网友:
不错,经验瞒丰复的

网友:
一样的毛病,换上电阻就好。顶起

网友:
楼主,VCC和VDD正常时多少伏啊,电路新手求教

网友:
LZ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 5V VCC小于等于5V

恩,谢谢楼主

网友:
查PDF发现无VCC及VDD电压
这里的VCC VDD到底是代表什么主供电?还是VCC集电极电压、VDD场管D极电压,还不懂虚心求教。

网友:
这个维修可以做个经典案例收藏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那个1M的电阻是怎么看出来坏的啊!

网友:
思路好清晰,楼主威武

网友:
vcc和VDD是芯片主供电 先有VCC后由芯片内部模块发出芯片所需电压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