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BGA 怎么分清有铅和无铅

楼主(2012-02-10):
刚买的BGA 怎么分清有铅主板和无铅主板 刚才先弄了一块板子 用的是有铅做的桥 挂了!!!
主板

网友:
比如台板 上面 有标有qb 桥上面一般下面也有标qb 就是无铅,

网友:
GMB 915以前的基本上是有铅,915以后基本上是无铅

网友:
反正从945北桥都是无铅的

网友:
2006年以后的大多都是无铅了!

网友:
焊点反光的都是有铅,不反光的都是无铅
同意楼主:
5.0
Biostar
同意楼主:

网友: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吧,你买BGA的时候没有技术支持的啊?先学好再独立操作啊

网友:
BGA也分可以做有铅和做无铅的。你的BGA设备是什么样的?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拿实物好说。不然真不好如何说才能让你懂

网友:
我都用无铅的来做,能动了就停,不用管有铅无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