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主板冷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2-02-10):
各位老师好:
     一块顶星845D主板,自去年11月份天气变冷后,每天第一次开机或间隔1个小时再次加电开机,在XP滚动条结束后或系统显示“正在加载个人设置”时自动重启,如此反复3、4次后才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偶尔能一次启动成功,但任务栏颜色为灰白色(正常为天蓝色),机器反应非常慢,同时不断提示某服务未能启动或注册表已从备份恢复等错误提示。极个别时候开机提示按“R”键修复系统。机器自动重启几次正常后,用系统的“重新启动”或断电时间短再开机无此故障显现。前几天用吹风机在北桥和显卡插槽之间加热10秒左右一次开机成功(其他地方加热无效),看了一下,受热部分只有几个大小不一的贴片电容。除了刷bios和换CPU外,其他的都替换了。无鼓包电容且都补焊。
      去年8月份时,显卡插槽与北桥之间的两个电容之一轻微鼓包(机器未受影响),替换后机器一直能正常使用。3个月后突然发现进入桌面后杀毒软件启动超慢甚至不能启动,有次开机发现bios自动恢复了出厂设置(换电池后此故障消失)。接下来就是每天例行的自动重启故障了。搞得我都快崩溃了!麻烦各位老师指点故障原因或维修思路,多谢了!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A:
按你说的故障现象,我假定你是已经排除了软件故障。这块板子现象很像是,北桥微短路。英特尔的桥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加焊甚至是重做bga是没办法搞好的。可行的办法是换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故障现象,我假定你是已经排除了软件故障。这块板子现象很像是,北桥微短路。英特尔的桥一旦出现这 ...

谢谢老师!系统重装过多次,系统盘也换过,并且是正版全新安装的,装好后不装任何应用程序,甚至系统补丁都不打也不行。怎么说呢,除了CPU、刷bios没做,其他都换过、清过了,包括最小系统也试。对了,还有一个现象:如果不接硬盘,只提示无系统引导盘,机器不重启,进cmos设置画面也不重启,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硬盘开始进入系统才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系统重装过多次,系统盘也换过,并且是正版全新安装的,装好后不装任何应用程序,甚至系统补丁 ...

换个硬盘试试,如果没有其他硬盘,把原来的硬盘测试一下,看看有坏道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如果没有其他硬盘,把原来的硬盘测试一下,看看有坏道没有。

硬盘换过,包括数据线也换了2条。故障的表面看着全跟硬盘有关--------丢文件、某服务不能启动(跟杀软有关的居多)、错误导致自动恢复注册表。。。。。但替换硬盘、重装均无效

网友C:
估计和环境温度有关。冬天温度过低开不了机或自动重启是正常的。不过不知道你那温度多少度。解决办法就是给主板加热。仅供参考。不过你的问题具体分析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和环境温度有关。冬天温度过低开不了机或自动重启是正常的。不过不知道你那温度多少度。解决办法就是给 ...

谢谢老师!室温平时在17度左右,加热能一次性启动成功,无重启现象,但这样的话,我只能不盖机箱盖,旁边再放着个吹风机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室温平时在17度左右,加热能一次性启动成功,无重启现象,但这样的话,我只能不盖机箱盖,旁边 ...

17度左右这个就是主板问题了。得整。具体怎么整望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D:
这种问题本人觉得不好搞

网友D:
自己要多看看  有可能真是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本人觉得不好搞

是啊,下了班就弄,都两个多月了。诊断卡没法用,因为自检正常并能进入桌面或快进入桌面时出毛病;一上午检查不了几次,因为加电个3、4次机器就正常了。。。。放弃,不甘心。修理,找不到故障点。刚才用吹风机在显卡插槽和北桥芯片之间加热几秒钟,一次成功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要多看看  有可能真是个小问题

我以前一直认为主板其实没那么娇贵,故障现象表现得很吓人,往往是很小的毛病。昨天晚上想了想,8月份换电容的时候,由于心急,一个针脚附近的板子有个小米粒大小的焦糊点,但当时用放大镜看并没动到表面的走线,想用表量通断,发现此线走到一圆孔处消失,不知道怎么测就放弃了。该不会真是这里的事吧。。。。。真晕了

网友:
上两张图,图片上的主板不是故障板,但位置大致一样(由于没有相机,图片是借用网友“立信科技”的,如有不妥,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