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 2842 evc 多处进水 现在电流0.25 不跑了 请求帮助

楼主(2012-02-10):
sl410 2842 evc 版号:DAGC2AMB8E0 多处进水腐蚀 修复了3.3 5v 现在可以加电开机,不上cpu裸板电流0.16 检测各路供电,上cpu假负载 发现没有vcc 上cpu 电流到0.25 但是测得isl6266a pgood 有信号 电压0.7v vron有3.3v  clk en脚 有3.3v  3v3脚有3.3v phase没有输出  vid0脚4.9v,vid1没电压,vid2脚0.76v ,vid3,4,5,6均没电压 思路断了 请求帮助

网友:
请问是不是vid0到6都需要有电压才行 cpu底座进过液 拆开看了没有腐蚀

网友(点评):
VID的电平不同组成CPU电压..查IC的PDF吧.

网友:
这个一定有电压没有出来,先按图纸查各路电压。

网友:
看那些电压没出来 就往哪修

网友:
我是按照开机时序跑过来的

网友:
手里有个6262crz不知能否替换6266a

网友:
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烘干然后才能上电的,,以前也修过一个,不对是烤过一个,,进水不亮机,烤了一天后上电正常了,,

网友:
进水腐蚀,你得看图仔细查了,或有条件找个好板对对

网友:
  电压板        慢慢找吧

网友:
找了个6266a换上了 cpu电压出来了 但是问题出现了 裸板电流0.38 掉电 上cpu电流1.02掉电 这次麻烦了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个宏基4736zg 电流到1.20掉了 换了6262 还是掉 测得各路电压正常啊3.3 5v 1.5v 1.8v 1.05v 0.9v 都出来了cpu 显卡 供电都正常 不知思路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