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e390a问题

楼主(2012-02-10):
插网线,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法连接,打叹号,换个IP还是不行,网卡,网卡ROM,隔离芯片都换了,效果还是一样,驱动换了,也是一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再刷个BIOS试下

网友:
网口到网桥线能吗?咱修过线断的,线短路的.网卡供电不正常的,你可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