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装系统死机 桥换过 大家来给点意见

楼主(2012-02-10):
T43独立X300主板  拿到手的时候南桥和显卡是被人重新取下装过的!  可以开机器 但是挡LOGO 跑55   按住南桥可以跑过LOGO  T43的通病  USB点那个时钟不正常  重新取下南桥后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掉点  应该是上家做芯片的时候已经掉了  所以接触不好 按住桥就可以过LOGO  !   然后飞线  重新把这个南桥装上去  !开机器正常 但是装系统会死机器  进PE没问题 !  怀疑南桥有问题  重新换了一个FBM的南桥上去  情况还是老样子  装系统死机器!   手里有几台T43的独立的机器   所以换过硬盘  内存    系统是没问题的   简单的内存  硬盘 系统  和驱动故障是不存在的 因为  不管装不装驱动  都会在解压文件的地方死机!死机的时候板上主要的电压都有  !在那几个T43上还是装的这个系统 没问题的  硬盘同样OK  !   主板现在PCI卡和网卡已经取掉     !   进PE都没问题 开多久都没事   !  SATA装IDE芯片也重新又烙铁焊   现在怀疑有可能是这个串口转接芯片有问题   如果手里有光驱位的扩展硬盘架子就好了  可以换个位置试下  大家给点意见吧 下一部打算换电容看看。。。

补充内容 (2012-7-9 17:01):
这板还是没修起  拆下显卡畚用   坏主板装到其他坏机器充数了   不过这显卡装在其他板上道是好的  现在平时修机器在用着

网友:
装到那一步死机

网友:
有试过网卡坏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声卡  网卡全部拆掉    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没修了,等高手出来解释,听听。

网友:
我很久前见过一个机子, CCMPAQ 的,迅1的. 重做北桥后装不上系统,机子之前做的备份还原也不行,装WIN ME 可以. 没有办法找COMPAQ 的原系统,可以 ,一看是WINDOWS  XP  SP1 的 .你可以试下 SP1   或SP2 的 系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03-22):
今天遇到了个。是无线网卡引起得

网友:
一般差不多无线网卡 要门USB短路也会这样的额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做南桥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