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正常,出发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2-10):
今天接客户一台IBM独显T43,待机0.05  3v,5v都正常,一按开机键,待机掉为0.00,公共点D极电压逐渐下降:16-15.8-15.5-15.3-14.9.........降到很低几v左右!反复如此,求思路,故障原因??
随便问一下:把显卡拆下来了不会影响触发吧??

网友:
不会影响触发,但是你认为跟显卡有关吗?理由呢?板上有短路吗?

网友:
公共点MOS管坏了,我以前碰倒过

网友:
不会影响触发

网友:
这种现像后级,的电压估计是有短路,好多T43是B电压短路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现象一样    开机之后1.8M转的1.8B 只有0.9     不知道正常不    楼主修好后通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