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帮朋友修个条幅机电源这个S2513NH管子用什 ...
?紧急求助,帮朋友修个条幅机电源这个S2513NH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啊。

楼主(2012-02-10):
紧急求助,帮朋友修个条幅机电源,22V45A的,电源IC换了,两个坏
二极管
换了。还不行,又发现S2513管子坏了,有高手指点下能用什么管管代换啊,手头烂电源上都没有这个型号的。怕电源太小,不敢换。请教高手。
张先生在吗??
求助

网友:
S2513NH是可控硅,是ST公司的产品。
最大稳定工作电流It(A):25A
峰值电压Vrm(V) :800
触发电流Igt(A) :50m
触发电压Vgt(V):2.5

网友:
你用什么查的啊。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
到网上收下就有 啊。。。把型号打上。。。

网友:
搜是搜到了,手头没有啊,有没有朋友说下能用什么常用一点的代换啊。

网友:
谢谢朋友们热心帮助。
让我明白了S2513NH就是可控硅,国内也叫晶闸管,ST公司命名 S 表示可控硅,25 表示电流 13表示灵敏度,N表示电压 H表示封装 TO220。
但还找不到能代用的元件,从网上购了同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