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 PG脚无电压 对地阻值无穷大

楼主(2012-02-10):
该主板梅捷 N6PM3   AM2架构   单桥。   就这个PG对地无穷大  不知道该怎么查  ....求救。。
CPU座不像虚汗。。。我使劲压着也不行

网友:
断路了 先仔细观察正反面有无断线的 没有只能BGA取下 跑线了

网友:
PCB断线  ,桥桥虚焊 ,测量时接地没接好

网友:
你看一下CPU电源芯片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