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晶振是甚麼型號,應怎樣配回一樣

楼主(2012-02-10):
這晶振掛了,看圖紙型號是KBR4.19MES,在網上找不到,因這些字看不明,應怎樣配回一樣
請指點謝謝

网友(点评):
搞过模拟电路的都知道,这个玩意一般不会坏的,在其他方面找找原因吧

网友:
这是那里用的啊,怎么感觉像是遥控器或者收音机上用的啊

网友:
这个是陶瓷滤波器吧??????

网友(点评):
版主,应该是晶振, 电路标识是X201 ( XTAL)

网友A:
回aguo123:你错了,标X201是链接外部谐振器的意思,此处并非一定要用石英晶振,MCU在此处可以链接石英晶振,也可以用陶瓷谐振器的,甚至可以不接直接利用MCU内部的RC震荡电路来工作。楼主说的型号虽然不能完全对号找到,但能找到类似的。下面的链接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questcomp.com/InventoryParts.aspx?pn=KBR-4.00MKC
KBR-4.00MKC  CERAMIC RESONATOR, 4 MHz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KBR-4.00MKC 是4MHz的陶瓷谐振器,国内一般称陶瓷滤波器
另外给几幅图自己去判别。按楼主的KBR4.19MES型号可以判定是4.19MHz 3端陶瓷滤波器。

网友:
老大就是不同 一眼就看得出是神马东西
首席技术,确实很牛x的。吱吱

网友:
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电容来的

网友:
以前 知道 两种  晶振   现在 有多知道 写了   见长  了 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aguo123:你错了,标X201是链接外部谐振器的意思,此处并非一定要用石英晶振,MCU在此处可以链接石英晶振 ...

謝回覆
mcu的晶振不裝可以工作嗎,KBR4.19MES KBR和MES是代表甚麼,若找回4.19就可以用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回覆
mcu的晶振不裝可以工作嗎,KBR4.19MES KBR和MES是代表甚麼,若找回4.19就可以用嗎

原来装的必须装,不装要改MCU的软件的。KBR4.19Mxx的三端陶瓷滤波器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装的必须装,不装要改MCU的软件的。

謝謝

MCU芯片的VDD和地不小心短路, 導致不能啟動POWER,會是這樣導致晶振掛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

MCU芯片的VDD和地不小心短路, 導致不能啟動POWER,會是這樣導致晶振掛了嗎

还是先查MCU有关供电电路吧!似乎与晶振无关。

网友:
首席就是首席功力高深

网友:
哎,看到这些都不认识

网友:
我也觉得是陶瓷滤波器 因为它那个板上那个图示感觉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查MCU有关供电电路吧!似乎与晶振无关。

張先生謝謝多次解答, 望再次指點
因不心5v和地短路, 導致功放POWER開不著,應是MCU啟動不了,
MCU的VDD電壓正常有5V, 按POWER KEY 有電平變化, 但15PIN POWER輸出沒有高底電平變化,應是導致機開不著
而23PIN復位 ,量了有2V,會是電壓過少嗎,23PIN不連接焊盤 ,量焊盤PIN沒電壓,23PIN連接外部零件TR212 DTC144ES
C腳看圖紙應有5.7V,為何會沒電壓,關外部連接零件事嗎  ,導致MCU不工作嗎

网友C:
查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5V供电正常吗?

5V供电正常

网友:
我修笔记本..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