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无法关机

楼主(2012-02-10):
小弟自用的一台HP2230S笔记本,现在关机的时候不掉电,画面一直停在正在关机的画面,系统待机就换不醒了,只有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开机使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排除系统问题了。加焊了一下EC还是没用,我对这个笔记本电路是一窍不通的,台式机主板还能稍微测一下,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
送修吧 !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应该会越来越严重的

网友:
进PE能关机能关掉不?

网友A:
PE下可以关机,那就还是系统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下可以关机,那就还是系统的事了。

换了好几个系统了,安装版的也试了,装到一半要重启的时候都关不了机所有的灯都亮着黑屏,要强制关机在开才行,在开机装好系统和驱动,关机就是正在关机,屏幕就一直亮着,硬盘灯灭了,风扇停止转动,确定是主板

网友:
重写个BIOSB

网友:
BIOS今天重新写过了,问题依旧,应该确定就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
  嗯    今天 修个 541 换了 EC   故障也是  不能关机    关机就是 重新启动     哪位大大 请指点

网友:
其他配件有没有更换试过?

网友:
看看图纸 你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