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8没有CPU供电,1.1V_VTT只有0.7V,不上CPU时电压1.1v正常

楼主(2012-02-10):
I3的机子,不上CPU时1.1V_VTT有正常的1.1V,并且输出PGOOD。上了CPU后,没有CPU供电,因为1.1V_VTT只有0.7v左右,也不输出PGOOD,因此不会产生CPU供电的EN信号。
1.1V_VTT主要是给CPU和北桥供电的,换过CPU问题依旧,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上CPU开机,用示波器测CPU供电,看会不会闪一下,证明上CPU供电负载过重,问题还是出CPU供电这块,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