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怎么学比较快

楼主(2012-02-10):
各位高手,图纸怎么学才能学得快一点!

与楼主同问

网友:
找块一样的主板,然后对照跑线路,量测这样好些
想要快,那不太可能,基础和用心决定一切,没有什么妙方可以让你瞬间学会。

网友:
还没有下载分,怎么做比较快一些。

网友:
先看懂一个大概的时序吧。。急不来的。。

网友A:
先从认识元器件,熟悉元器件的特性开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认识元器件,熟悉元器件的特性开始吧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认识基础元器件的特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经常对着电路图发呆

网友:
初学看电路图,最好找一些有电路图的单板走线主板来测量和跑线路(比如拿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等你能跟单面的线路板了,再跟双面的

网友:
这个麻,就像学语文,先学“字”,然后学“词”,再学“句”,最后才写得成“文章”。中间一步也省不了啊。

网友:
实操跑一下对照图纸!!

网友:
我是看懂一点,就是没有整张图,像是分开一部分一部分的看不太懂啊。要是有整张图就很容易看懂了,也比较容易跑电路。

网友:
最快的 是 ,最近先拿板跑个开机电路,自己画出来。能画图基本就可以看的 懂图了

网友:
我觉得懂英语的好点  想把电路图第一页 的框架想看懂再说

网友:
慢慢来了  急不了的

网友:
呵呵  这个没有捷径

网友:
找一个经典的板子,以及它的电路图,点位图,一面看图一面测量求证,事半功倍,可惜我的20来个板子一个图纸都没找到。哎~~~~~~~~~~~

网友:
应该都要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一步一个脚印啊....

网友:
先看懂一个大概的时序吧

网友:
這不能急啊~~這要慢慢來看,你要先學會看電子元件的常識...
同意楼主:
5.0
山东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