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L 液晶显示器 第一次修LED的

楼主(2012-02-10):
   机子拿来时客户说是 屏幕要黑。还说是不是 高压包出问题了,我先通电  点了下屏。点了不到一分钟,屏幕就黑了,看不见有 很暗的图像。指示灯黄灯  狂闪。我拆开 才看见 是LED的显示器 哪儿来的高压包啊  郁闷。屏是群康科技的。还从来没有修到过LED的显示器喃。我想和LCD 也是 大同小异吧。就 先到处测了下电压。LED驱动芯片供电 14V 应该正常吧。LED驱动板上好多工作电压 还不是很清楚。我又再次通电测了下 驱动主板的电压 该有的 都有。断电RGB 行场  对地阻值 也正常。手摸驱动主板无任何元件 发烫。再次通电测试 屏线一脚和一个三极管(N5bJ)D极相连。S极电压5V ,D极电压也是5V ,接上屏线通电,屏幕在黑的瞬间 三极管D极电压跳变到0V。指示灯又开始狂闪。再打其他电压,三端电压 都正常。这个 三极管打阻值又是好的。想换个试试 ,一时间没有找到,  又下班了。就丢一旁了,不知道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通病喃?还望 师傅们 指点下,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三星LED的更加难修!

网友:
哈哈。 此机  已经修复,现在 点了 几个小时 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LED怎么修复的,说说看

网友:
啥坏了说说呀。

网友:
应该还是屏供电的5V电压有问题,修的是屏供电...

网友:
错 了  不 是 哈 ,驱动板上的问题,三端电压跳变。  你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