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协力,开山之作。升技IL9Pro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02-10):
不才小弟,初在论坛露脸,不足之处还望指教。 连续几天修板后,今天和同事终于有所斩获,我们齐心协力在师傅指点下,完成板子维修。
  首先客户送来的板子升技IL9Pro登场

先观察主板是否掉件,有没有修过的痕迹,电容是否鼓包......准备工作。
裸板打各大供电对地阻值,USB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的迹象。
开始进入下一步工作,上U,内存,诊断卡

诊断卡显示“-- --” 不跑码。
测主板各大供电,首先桥供电1.49V正常,

接下来总线供电1.34V正常,

测到了内存供电0V,问题出现了

顺道测了下CPU供电1.23V,把事做全

问题出现在内存供电上,重点查这条线路。测了下内存供电的MOS管G极,电压为0V

内存供电一般是采取PWM控制方式,跑了下线MOS管G极连到了芯片RT9214,

既然这样,第一反应是走马换将RT9214,风枪杀到更换成功了。
这时我们期待的一幕拉开了,主板跑码了,下图

插上显卡,接VGA头,显示器出图像了,进BIOS

到此完结,小弟和同事【灬泽 泽 酷 儿。】共同完成,当然少不了师傅从旁指点,至此献上,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教,有空可以多多交流经验和技术,在此结束。

网友:
支持一下,挺简单的
这个板子没内存供电 也会有CPU供电啊!
谢谢分享。

网友:
继续努力吧,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搞多就熟了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A:
我才叫新手啊,你已经很厉害了。PWM控制方式,我都还不懂呢?

网友:
呵呵,楼主继续努力哈

网友:
恭喜发财啦,这是你成功的一大步,哥看好你的!!

网友:
请教一下:怎样知道哪个管子是总线供电,哪个是桥供电啊

网友:
我也赞成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了第一次的开始,以后就多了,经验是练出来的。

网友:
第一次合作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有更多的坎坷等着大[家
支持下,维修这路,不好走啊

网友:
很详细的学习分享。赞一个

网友:
内容是我们常修到的,有图文就是好!

网友:
嗯,看好你

网友:
这图弄的太好了~~~绝对有助我们新手学习啊~~~支持一下~~~

网友:
显卡不错 应该是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在什么的附近就是给什么供电的。

一般测MOS管S极,大概多少电压就可以判断是什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才叫新手啊,你已经很厉害了。PWM控制方式,我都还不懂呢?

大家一起努力啊

网友:
有电感测电感就好了嘛,不过楼主应该经常用表的吧好熟练!!

网友:
总线的供电具体是测那里的供电啊,北桥吗~!

网友(点评):
总线供电一般的测试点是在MOS管S极或线圈电感

网友:
楼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成为高手了

网友:
最起码也应该研究下9214的工作条件啊。。怎么没说就直接换掉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 内存供电芯片 坏了的但是废版上找不到一样的 只能悲剧的X掉了

网友:
   我记得  我第一次修主板   问题也是在内存供电 哪里。

网友:
你师傅还招徒弟不

网友:
楼主能教教总线供电吗?不懂这个

网友:
制的学习,尤其是发帖子的精神,楼主辛苦了,发帖比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