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联想945gc-m2 rev:3.2 复位灯闪 跑D0

楼主(2012-02-10):
手里现在有块联想945gc-m2 rev:3.2 是富士康代工的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有时候会跳D0,然后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还伴随有“噔、噔、噔”的声音,声音不大,仔细听才能听到。到目前为止,已加焊过IO芯片,也刷过BIOS,可问题依旧,看到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貌似是通病,有解决的兄弟分享下经验。

MSI
一般都是I/O坏了导致的。

网友:
那个,你有没有插上内存显示器?也许可以亮的

网友:
条件都正常 看总线 外设 IO你弄了 U 桥虚焊

网友:
这个要看是否是没跑码

网友:
换U试一下,再一个加焊北桥及U座试一下!

网友:
哥们 找到了通病啊  南桥虚汗了 呵呵  我的和你的一样 压南桥就跑马了啊

网友:
我遇到一块一样的板,换了32.768和谐振电容后OK!!

网友(点评):
这个你最好换之前测试波形,方可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 受热可能会掩饰故障

网友:
CPU底座,刷BIOS

网友:
加焊北桥及U座试一下

网友:
是精英代工的吧。。。今天我也修到一块。现象和楼主一模一样。刷BIOS、换时钟芯片、北桥BGA、还是老样子。都快奔溃了...上面有个人说南桥做BGA就可以了? 这还真没想到明天给南桥做个试试看。行了请大家吃饭哈。

网友:
去吧!记得先把32.768和谐振电容都换了!

网友:
谐振电容在是北桥下面那个吗? 还有那个晶振有2个、是时钟左边的那个还是网卡上面那个额- -..小弟愚钝。劳驾大哥详细讲讲了

补充内容 (2012-2-25 18:02):
今天修好了。确实是南桥问题。 谐振电容和晶振没必要换的

网友:
哈哈 好了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原来是南桥虚汗 这个板子就是通病 pci上方的电容容易坏 换了还是一样子 一直以来我就没修好过这个板子 见了好多块了 我去加汗南桥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