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高手解决!

楼主(2012-02-11):
接到一个旭日E260,屏闪一下,暗屏,测屏灯无故障,换新原装高压板,故障依旧,正常为19V供电,因只有5V高压板,特飞线5V供电,5V ON 连接正确,在开机的时候,LOGO正常,到正常闪屏的时候就一直暗屏,测供电完全正常,求解?谢谢
闪屏

网友:
哪位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查查电源部分

网友:
没准是主板集成的屏幕驱动板的问题啊,笔记本屏幕不大明白,根据台式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