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CPU供电总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1):
一客户的机器,主板梅捷A780L的CPU是AMD7750,集成显卡,新装机也就是半年左右,就拿回来了,CPU旁边的电感都烧托焊了,给客户反厂修里,换块新板,用了不到半年又是一样,(说明一下,散热问题,已经给客户换成青鸟11的大风扇散热了),两年左右先后烧掉了4块主板吧,梅捷经销商反映过说是散热的问题,但是别的客户配置一样也没出现过烧板现象,这次给他换了一个7750的U和一块精英NF520的不知道能用怎么样呢,
头几天用客户原来的U和精英的板子也把MOS烧了一个,把精英板子修好换上别的U等结果呢。

怎么不换电源试下呢

网友A:
AMD7750  设计功耗为95W,要求主板的CPU供电比较高。你改善的只是CPU散热而供电的MOS管散热不好,所以会经常烧M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两片板子都是同样的问题的机率很低才对,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换一颗CPU便知分晓。

网友:
我也建议换个CPU。。连烧四块主板还真没碰到过。。。概率太低了、、、

网友:
4块主板供电烧了,就不会是主板的问题了,应该考虑主板以外的因素。主板以外能够引起烧主板供电的只有电源和CPU,但CPU能够正常使用半年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电源。电源如果存在虚焊等软故障,那就最有可能出问题。所以如果换CPU还不行,就要换电源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可能有个地方开路了

网友B:
看一下控制级有没问题

网友:
换U换电源

网友C:
电源换过,
不好使,头两天把CPU换掉了,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7750  设计功耗为95W,要求主板的CPU供电比较高。你改善的只是CPU散热而供电的MOS管散热不好,所以会经常 ...

电源换过,
不好使,头两天把CPU换掉了,不知道怎么样呢,

CPU也不能坏掉,上到别的机器上面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控制级有没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分给你了谢谢你

网友:
NF520  430芯片太低了,按厂家的规格来说是不支持7750的!

网友:
吧U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换过,
不好使,头两天把CPU换掉了,不知道怎么样呢,

换了电源不好使?是什么意思?关键是还有没有烧主板供电这个故障。

网友:
7750发热量太高了,板子差了不能用

网友:
3相供电和3+1相供电只能支持65W的CPU,不能支持7750,7750以上的U需要4相供电

网友:
AMD 7750发热太高
建议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