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关电源后再开就白屏

楼主(2012-02-11):
一显示器,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打开看电源板上两个电容爆了,换上后可以通电,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用超过一小时时间以上断电后,再开显示器就白屏,时间短点没事,必须得等一阵子再开才可以正常使用。咋回事,是电源板的事吗。

网友:
哥们你在白屏的时候测下上屏的五伏电压电压有没有了啊。。。如果有就看看屏上的升压电路正常不?都正常的话就搞个驱动板试下了。。。。

网友:
查驱动板的5V供电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的机器,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