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Qosmio F30 不显示

楼主(2012-02-11):
东芝Qosmio F30 刚来时花屏,gf-go7600-n-a2 ,显卡门型号,之前在别的地方加焊过了,连4颗显存也加焊了,弄得脏兮兮的
特恶心。给客户说换改良的显卡,通用,订过来一片gf-7600t-n-a2,上上后,外接正常,上屏就这吊样了,请教一下,到底显卡的事,还是显存啊,看图

网友:
顺便求一下图纸,fuhsy2 a5a001825010 a 后三位用一块白贴纸贴住,写着020 b2 china
也可以说是fuhsy2 a5a001825020 b2

网友: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右半边白屏带竖条,左边大部分有背光无数据,外接很正常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 显卡和显存就应该没问题了 是屏线吧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排线、屏换一下。

网友:
看着有点屏坏掉的感觉饿,测LVDS波正常不,外接正常的话就不关显存的事啦,先换个屏,测下屏线,再确定显卡问题,还有仔细看下显卡周围电路,电阻,电容什么的。

先换屏,确定是否OK,测屏线是否好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屏坏了,找个屏试下吧,很多屏这样一般坏了。

网友:
不折腾了,换集成的板子了,屏和屏线都没问题

网友:
说句题外话,东芝这款机子,喇叭真带劲,低音相当强劲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