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2-02-11):
HKC S988A电源高压一体板,背面低压输出部分有一个黑色的方形二极管,板上标注为ZD904,看不清型号了,有知道的告诉下原型号或者是代换型号,谢谢

注:用在往高压输出上

网友:
“板上标注为ZD904..."
ZD904应为稳压二极管,跑电路分析一下大概稳压值。

网友A:
二极管啊     ZD就是二极管

网友:
用在12V输出部分
说错了,是用在一体板往高压输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啊     ZD就是二极管

我知道二极管,关键是型号,厂家把上面粘了白色胶,刮不下来了

网友A:
那就不用理是什么型号      就是用二极管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理是什么型号      就是用二极管换上就行了

等会我找个试试,不过还是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下准确型号

网友:
这个位置  即使去掉也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