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3700报错一长两短

楼主(2012-02-11):
接到同行送修HP3700报一长两短,第一次机就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后在开就报同样的错,网上找好多人说是显卡,本机是集显,内存,硬盘都换了,无果,还有一点就是充电指示灯闪,那位师傅遇到过没有.顶起

网友:
显卡坏的   我也遇到过  我还遇到过外接能显接屏线电流上不去

网友:
建议LZ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请问是INTER的还是AMD得,为什么不加焊下看看呢,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集显的V三千也特别爱坏

网友:
是945还是965的北桥吗,加焊下看看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v3700是个总体的型号,要看下面的小号
比如v3704tx这种的,一长两短就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具体的要看你自己手里这个机器的具体配置
楼主你说是集成的,有三种
G6150,GM965,MCP67
前面两种没有什么大问题,是烤是换都可以的
后面那个,我一般就不修来了,没有意义

网友:
是GM965的桥,加焊还是不行

网友:
bios的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 电池一放电就好 后来刷BIOS后OK

网友:
你们的想法都不对,问题解决了,刷BIOS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