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 FM55K上假负载测各电压正常,上真U刚跑码就掉电

楼主(2012-02-11):
磐英 FM55K上假负载测各电压正常,上真U刚跑码就掉电,我刷过BIOS,还是一样掉电,请问各位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可能是过温保护电路的关系,换U,加风扇。

网友:
把扇热做好点试试,风扇改常转

网友(点评):
怎样改为常转。

网友:
给个5V供电,温控电路知道吗。。

网友(点评):
怎样加,麻烦你指点下,谢谢。

网友(点评):
是不是直接给风扇转速脚加5V?

网友:
USB的供电不是5V吗,飞跟线不就OK了。。

网友: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CPU电压有一相不正常,MOS管也没有坏。

网友:
我试过,压桥不掉电了

网友(点评):
我试过压桥还是一样的